485通讯,IB0505隔离电源,收发不正常。

楼主(2023-03-07):
485通讯,IB0505隔离电源,收发不正常。隔离电源的地对正常地有2V电压,供电则可以正常收发。

网友:
    共地则可以正常收发。

网友:
    隔离电源没啥用处呀。MAX485芯片不带隔离,必须共地才行。

网友:
    485通信只要2条线。不需要共地

网友:
    把RX-TX也用光耦隔离呢,要不然没必要用隔离电源

网友:
    你增加485隔离收发器采用意义

网友(2024-04-09):
    6666666,RX和TX隔离,最好的办法,就是用隔离光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