什么叫FPGA

楼主(2023-03-07):
什么叫FPGA

FPGA(Field Programmable Gate Array,现场可编程逻辑阵列

网友:
一种硬件可重构的体系结构,和嵌入式芯片的最大区别就是可以进行并行运算,内部是基于硬件描述语言编程的逻辑门阵列;

网友:
通过硬件编程,可以随时改变它的应用场景,它可以模拟CPU、GPU等硬件的各种并行运算。可以通过与目标硬件的高速接口互联,在系统层面实现加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