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无法通讯.好晕啊

楼主(2023-03-07):
ISP 通讯的问题. 自己做的板子,使用 ISP 下载程序,提示无法通讯.板子上使用了跳线使得 44 脚和地连通,也通过 max3232 进行电平转换了.还有复位电路感觉也一切正常.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无法通讯.好晕啊,各位成功下载的大侠们指点一下吧.试了好几天了,都没法成功.

网友:
确保 max3232 过来的电平正确了吗 如果正确了,还要确保通信方向是否弄反,最后注意复位信号是否正确.

网友:
是 max3232 的问题,现在可以下载程序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