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选哪个是最好?

楼主(2023-03-07):
在示波器电源已接保护地的情况下,测试功率管低压驱动信号时,如下几种探头及衰减比例设置,最好会选用哪一种:(      )
A.    高压隔离探头(500:1)
B.     高压隔离探头(50:1)
C.     低压不隔离探头(10:1)
D.    低压不隔离探头(1:1)

网友:
高压隔离探头50:1,或者把示波器地线拆了,用不隔离探头

网友:
1:1的比较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