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自制一个手机信号放大器

楼主(2023-03-07):
如何自制一个手机信号放大器,最好能利用易拉罐等易得的材料,也可以利用到电池哈
高手们,教教我这个新手吧,嘿嘿,吾对这方面也埋感兴趣滴

网友:
本来手机的辐射就已经很大了,再信号放大,对身体的危害更大,为了未来,不值得喔

网友:
信号放大器的种类很多,比如电视信号放大器,收音机放大器等,所有的接收机里面都有信号放大器。
无线电功率有限制的。

网友:
首先,如果是放大器,那肯定是有源的,就需要提供电源,按照手机频段,你这些怕是没办法搞定,如果无源那就是优化下手机天线匹配,让它的ERP好些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