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解疑:为什么用keil在仿真上可以用,在单片机上就啥反应也没呢

楼主(2023-03-07):
求解疑:为什么用keil在仿真上可以用,在单片机上就啥反应也没呢

网友:
信息太少,不好判断。是不是根本没有把程序烧录进去?

网友:
把led引脚改为P2.0就可以在单片机上显示,在仿真时无异常,在单片机上就出现问题

网友:
51的P0口是开漏的,在实物电路里要接上拉电阻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