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,一个简单的电路导致单片机烧毁的原因?

楼主(2023-03-07):
很简单的一个电路,烧了两块单片机板子了

网友:
    D1是去控制继电器? 加个二极管看看

网友:
    继电器线圈两端接泄放吸收二极管了?

网友:
    单片机的DO 与DI 标注不对吧。一般认为DO是数字输出口,DI是数字输入口。而你在光耦的地方标注DO,继电器的地方标注DI。

网友:
    单片机IO口直接驱动继电器吗?肯定不行的,IO口驱动电流最多几毫安,继电器至少几十毫安吧?估计就是驱动能力不够坏的
    光耦的输入电流10毫安就够了,电阻应该用2k多的,102的有点小了

网友:
    :hug::hug::hug::hug:

网友:
    把继电器加个光耦隔离一下试试

网友:
    单片机IO直接驱动继电器肯定是不行的。一则电流不够,二则继电器线圈关断产生的感应电压会作用到芯片IO上,导致芯片损坏

网友:
    继电器驱动增加三级管,线圈哪里增加二极管

网友:
    两个问题排查一下:第一DCDC输出是不是过冲 ;第二继电器能不能用单片机直驱要看下,另外吸收二极管加上

网友:
    我觉得大家分析的有道理,试试

网友(2023-04-18):
    继电器在开关的过程中会产生比较大的反电动势jichuan,在继电器的控制线圈正负脚之间接一个反向二极管看看

网友:
    继电器线圈产生的反向电压可能损坏单片机,加个吸收二极管试试看

网友(2023-05-24):
继电器驱动不合理,楼上说的加个吸收二极管可以试试,或者你可以加个驱动电路用三极管驱动继电器

网友(2023-12-11):
    继电器毕竟是触点开关,开关时候会产生尖峰电压,反向灌入单片机导致烧毁,输出口放一个TVS看看

网友:
    楼上基本上说到点了,“吸收二极管”更应该称为断开继电器的时候的续流二极管,继电器的属于感性负载,继电器上电瞬间会有较大的负载电流,这个瞬间大电流可能会导致单片机IO口出问题;而感性负载断开的瞬间会产生反电势,这个电势如果没有续流二极管会在IO口叠反电势,这样有可能因为电压过高把单片机的IO损坏。所以正常情况都是用单片机去驱动三极管,通过三极管来驱动继电器,当然续流二极管也是必须的。

网友:
    驱动继电器要放个三极管或者mos来驱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