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PGA设计流程是怎样的?

楼主(2023-03-07):
FPGA设计流程是怎样的?

网友:
主要有
①系统规划、②设计输入、③行为仿真、④逻辑综合、⑤综合后仿真(可选)、⑥综合后设计分析(时序及资源)、⑦设计实现(包括布局布线及优化)、⑧布线后仿真、⑨板级调试、⑩程序固化。

网友:
系统规划,在项目开始之前,对系统功能定义和模块进行划分,对器件资源、成本、设计复杂度等进行评估,从而制定合理的设计方案与器件选型。

网友:
寄存器转换级(或寄存器传输级),通俗来讲,就是使用硬件描述语言Verilog HDL/VHDL进行硬件编程或者使用原理图输入。
之后进行,功能仿真。在编译前对用户所设计的电路进行逻辑功能验证,此时是没有任何延迟信息的,仅对初步的功能进行检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