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30~50MHz之间超了12db,该如何处理?

楼主(2023-03-07):
直流磁钢电机设计了一块调速电路,电源端以用0.33uf+夏普电视机电感+0.33uf后不理想,后用4只电感串在PCB板电源端,但在30~50MHz之间超了12db,该如何处理?

网友:
通常来讲,LC或PI型滤波电路比单一的电容滤波或电感滤波效果要好。

网友:
电源端以用0.33uf+夏普电视机电感+0.33uf后不理想不知道是什么意思?是辐射超标吗?在什么频段?

网友:
直流磁钢电机供电回路中,反馈噪声幅度大,频率较低,需要感值大一点的电感滤波,同时采用多级电容滤波,效果会好一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