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用 ISP 软件擦除 FLASH 中的内容啊

楼主(2023-03-07):
如何用 ISP 软件擦除 FLASH 中的内容啊 我在调试 UART0 串口程序的时候出现问题,上网看到很多文章都建议要先擦除 FLASH 中已有的内容,于是用 ISP 软件进行擦除.但是在使用该软件过程中,按到很多钮都说:
串口不能正常工作.
这是什么原因啊 请教高手正确使用 ISP 软件的方法及注意事项.

网友:
看看你的跳线是不是按要求接好了!!

网友:
flash闪存是非易失存储器,可以对称为块的存储器单元块进行擦写和再编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