nrf24l01调不通,不明白硬件还是程序出问题

楼主(2023-03-07):
求教各位,小弟弄了两个星期的nRF24l01无线模块,芯片用的是stc89c52,可是几乎毫无进展,在网上搜到了很多的程序,函数定义部分基本上大同小异,我做了两个最小系统,用流水灯来显示结果,nrf24l01的电源是接了51单片机的VCC端后用电阻分压出来的在1.9V~3.6V以内.
     网上看到一个帖子的程序说是将收发两端分开调试
单独调试发送,完全抛开接收,配置一些参数来取消自动应答,取消自动重发,让发送方达到发出数据就算成功的目的。
        SPI_RW_Reg(WRITE_REG + EN_AA, 0x00);                 // 失能通道0自动应答
        SPI_RW_Reg(WRITE_REG + EN_RXADDR, 0x00);            // 失能接收通道0
        SPI_RW_Reg(WRITE_REG + SETUP_RETR, 0x00);          // 失能自动重发

而后程序如下:

#include
#include
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;
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;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IO端口定义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
***it         MISO        =P2^0;
***it         MOSI        =P2^4;
***it        SCK            =P2^1;
***it        CE            =P2^2;
***it        CSN                =P3^3;
***it        IRQ                =P2^5;
***it LED = P0^0;
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NRF24L01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#define TX_ADR_WIDTH    5    // 5 uints TX address width
#define RX_ADR_WIDTH    5    // 5 uints RX address width
#define TX_PLOAD_WIDTH  20  // 20 uints TX payload
#define RX_PLOAD_WIDTH  20   // 20 uints TX payload
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NRF24L01寄存器指令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#define READ_REG        0x00   // 读寄存器指令
#define WRITE_REG       0x20  // 写寄存器指令
#define RD_RX_PLOAD     0x61   // 读取接收数据指令
#define WR_TX_PLOAD     0xA0   // 写待发数据指令
#define FLUSH_TX        0xE1  // 冲洗发送 FIFO指令
#define FLUSH_RX        0xE2   // 冲洗接收 FIFO指令
#define REUSE_TX_PL     0xE3   // 定义重复装载数据指令
#define NOP             0xFF   // 保留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SPI(nRF24L01)寄存器地址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#define CONFIG          0x00  // 配置收发状态,CRC校验模式以及收发状态响应方式
#define EN_AA           0x01  // 自动应答功能设置
#define EN_RXADDR       0x02  // 可用信道设置
#define SETUP_AW        0x03  // 收发地址宽度设置
#define SETUP_RETR      0x04  // 自动重发功能设置
#define RF_CH           0x05  // 工作频率设置
#define RF_SETUP        0x06  // 发射速率、功耗功能设置
#define STATUS          0x07  // 状态寄存器
#define OBSERVE_TX      0x08  // 发送监测功能
#define CD              0x09  // 地址检测
#define RX_ADDR_P0      0x0A  // 频道0接收数据地址
#define RX_ADDR_P1      0x0B  // 频道1接收数据地址
#define RX_ADDR_P2      0x0C  // 频道2接收数据地址
#define RX_ADDR_P3      0x0D  // 频道3接收数据地址
#define RX_ADDR_P4      0x0E  // 频道4接收数据地址
#define RX_ADDR_P5      0x0F  // 频道5接收数据地址
#define TX_ADDR         0x10  // 发送地址寄存器
#define RX_PW_P0        0x11  //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
#define RX_PW_P1        0x12  //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
#define RX_PW_P2        0x13  //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
#define RX_PW_P3        0x14  //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
#define RX_PW_P4        0x15  //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
#define RX_PW_P5        0x16  //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
#define FIFO_STATUS     0x17  // FIFO栈入栈出状态寄存器设置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void Delay(unsigned int x);
void InerDelay_us(unsigned char n);
void Init_NRF24L01(void);
uint SPI_RW(uint uchar);
uchar SPI_Read(uchar reg);
void SetRX_Mode(void);
uint SPI_RW_Reg(uchar reg, uchar value);
uint SPI_Read_Buf(uchar reg, uchar *pBuf, uchar uchars);
uint SPI_Write_Buf(uchar reg, uchar *pBuf, uchar uchars);
unsigned char NRF24L01_RxPacket(unsigned char* rx_buf);
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uint  bdata sta;   //状态标志
***it RX_DR =sta^6;
***it TX_DS =sta^5;
***it MAX_RT =sta^4;

uint const TX_ADDRESS[TX_ADR_WIDTH]= {0x10,0x10,0x10,0x10,0x10}; //发送出去的地址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/*延时函数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InerDelay_us(unsigned char n)
{
  for(;n>0;n--)

     _nop_();

}
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长延时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void Delay(unsigned int x)

  unsigned int i,j;
or(i=x; i>0; i--)

    for(j=110; j>0; j--);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/*NRF24L01初始化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Init_NRF24L01(void)
{
    InerDelay_us(100);
    CE=0;
    CSN=1;
    SCK=0;
    IRQ=1;
    SPI_Write_Buf(WRITE_REG + TX_ADDR, TX_ADDRESS, TX_ADR_WIDTH);    //  写发送端地址
    SPI_Write_Buf(WRITE_REG + RX_ADDR_P0, TX_ADDRESS, RX_ADR_WIDTH); //  写自动应答频道0地址
    SPI_RW_Reg(WRITE_REG + EN_AA, 0x00);      //  频道0自动 ACK应答禁止      1
    SPI_RW_Reg(WRITE_REG + EN_RXADDR, 0x00);  //  频道0接收禁止         2
    SPI_RW_Reg(WRITE_REG + SETUP_RETR, 0x00);   //禁止自动重发       3   调试时注意这三点
    SPI_RW_Reg(WRITE_REG + RF_CH, 0);        //   设置信道工作为2.4GHZ,收发必须一致
    SPI_RW_Reg(WRITE_REG + RX_PW_P0, RX_PLOAD_WIDTH); //设置接收数据长度,本次设置为32字节
    SPI_RW_Reg(WRITE_REG + RF_SETUP, 0x07);     //设置发射速率为2MHZ,发射功率为最大值0dB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/*函数:uint SPI_RW(uint uchar)
/*功能:NRF24L01的SPI写时序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uint SPI_RW(uint uuchar)
{
    uint bit_ctr;
    for(bit_ctr=0;bit_ctr<8;bit_ctr++) // output 8-bit
    {
      MOSI = (uuchar & 0x80);         // output 'uchar', MSB to MOSI
      uuchar = (uuchar << 1);           // shift next bit into MSB..
      SCK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Set SCK high..
      uuchar |= MISO;           // capture current MISO bit
      SCK = 0;                // ..then set SCK low again
    }
    return(uuchar);               // return read uchar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/*函数:uchar SPI_Read(uchar reg)
/*功能:NRF24L01的SPI时序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uchar SPI_Read(uchar reg)
{
char reg_val;

  CSN = 0;                // CSN low, initialize SPI communication...
  SPI_RW(reg);            // Select register to read from..
eg_val = SPI_RW(0);    // ..then read registervalue
SN = 1;                // CSN high, terminate SPI communication

eturn(reg_val);        // return register value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*功能:NRF24L01读写寄存器函数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uint SPI_RW_Reg(uchar reg, uchar value)
{
int status;

SN = 0;                   // CSN low, init SPI transaction
tatus = SPI_RW(reg);      // select register
PI_RW(value);             // ..and write value to it..
  CSN = 1;                   // CSN high again

  return(status);            // return nRF24L01 status uchar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/*函数:uint SPI_Write_Buf(uchar reg, uchar *pBuf, uchar uchars)
/*功能: 用于写数据:为寄存器地址,pBuf:为待写入数据地址,uchars:写入数据的个数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uint SPI_Write_Buf(uchar reg, uchar *pBuf, uchar uchars)
{
  uint status,uchar_ctr;

  CSN = 0;            //SPI使能
  status = SPI_RW(reg);
or(uchar_ctr=0; uchar_ctr   {
    SPI_RW(*pBuf++);

  CSN = 1;           //关闭SPI
  return(status);    //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/*函数:void nRF24L01_TxPacket(unsigned char * tx_buf)
/*功能:发送 tx_buf中数据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nRF24L01_TxPacket(unsigned char * tx_buf)

  CE = 0;   //StandBy I模式
PI_Write_Buf(WR_TX_PLOAD, tx_buf, TX_PLOAD_WIDTH);     // 装载数据
  SPI_RW_Reg(WRITE_REG + CONFIG, 0x0e);      // IRQ收发完成中断响应,16位CRC,主发送
  CE = 1;   //置高CE,激发数据发送
  InerDelay_us(50);
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主函数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void main()
{
nsigned char TxBuf[20]={0x01,0x02,0x03,0x04,0x05,0x06,0x07,0x08,0x09,0x10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11,0x12,0x13,0x14,0x15,0x16,0x17,0x18,0x19,0x20};
  Init_NRF24L01();
RF24L01_TxPacket(TxBuf);
  while(1)

    nRF24L01_TxPacket(TxBuf);
   sta = SPI_Read(STATUS);
   if(sta == 0x2e)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查看是否发送成功

       P1 = 0xfe;

    SPI_RW_Reg(WRITE_REG+STATUS,0XFF);   //清状态寄存器
    Delay(1000); //延时
   }
}
*

网友:
只能说最后还是只能自力更生,这里程序本身并无问题,主要问题是我自己的电源没有用稳压芯片,用电阻分压的电压不稳定,用个AMS1117-3.3v稳压以后就好了.

网友:
这个程序是接收和发送一样的吗
程序怎么调试呢?

网友:
嗯,不论是无线通信还是其它,电源稳定很重要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