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allegro设置place by room没有找到room怎么回事

楼主(2023-03-07):
请教大神:用allegro设置ROOM前面步骤都没问题,等到place中的place by room没有找到room怎么回事?

网友:
确认过属性值加上ROOM了吗

网友:
是不是把room 的元件已经place到PCB中了?先删除room里元件,重新来一下room by place!

网友:
    从截图来看,Symbols placed 0 of 0 说明后台没有零件

网友:
    元件没有添加room 属性吧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