工业仪表想做一些权限分级的控制,不想让别人抄袭程序,通常怎么做

楼主(2023-03-07):
工业仪表想做一些权限分级的控制,不想让别人抄袭程序,通常怎么做

网友:
现在市面上好多种加密方式,软硬件都有很简单的。

网友:
对权限控制可以试试LKT4110U这颗,功能不错的

网友:
什么样的方案

网友:
好的方案肯定是对认证的处理有不同种方式,每种的结果设备端会判断是哪个级别的操作,从而放开权限

网友:
那防止别人抄板是不是也这么做

网友A:
防抄板主要是防止程序,我们要保护的是mcu中的程序了,那种最好用类似LKT4110U这种可编程的加密芯片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防抄板主要是防止程序,我们要保护的是mcu中的程序了,那种最好用类似LKT4110U这种可编程的加密芯片

核心思路是什么,如何实现效果

网友:
主要是针对底层和线路通信进行加密,底层的话是加密存储的,剖片看不到实际数据;线路上做过的都知道,数据要动态变化,每次不同

网友:
如果我的数据很少怎么办?

楼主:
我知道有种方式,可以将数据与临时数据(比如随机数每次产生)混合,将这些数据发到加密芯片中,这样返回的数据,也会变成不一样了,无法模拟

网友B:
可编程是什么意思有什么优点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可编程是什么意思有什么优点

可以将程序放入芯片中,同时能够在加密芯片中运行的,分离保护,增加盗版难度

网友C:
那么有个疑问,在加密中运行和2个mcu配合有啥区别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那么有个疑问,在加密中运行和2个mcu配合有啥区别

加密芯片的设计是针对破解,首先是没有任何方式可以反编译,也无法进行调试。只能下载功能,并按照预设的调用。

网友:
明白了,保守环境,只能运行固定逻辑,且无法更改,无法获取对吧

网友:
就是这个意思,底层数据加密,多种防探测的方法,能够很好的实现

网友:
能运行程序的加密芯片,设计思路挺新颖

网友:
是国产的吗?

网友:
肯定是国产的 看名字就能看出来

楼主:
收藏了,将来肯定用得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