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案例类] DCDC案例分享

楼主(2023-03-07):
    、概述

    本文将围绕一个具体案例展开,针对的主要问题是:如何整改电路中的电源模块电磁骚扰问题。通过此案例,希望能为广大工程师在进行硬件电路EMI设计或者整改提供一点参考。

    、项目背景

    客户的机型是一个蓝牙音响,测试模式分为三种:蓝牙播放模式BT,充电模式,充电&BT模式,本文我们仅对充电模式进行分析。

    、案例分析

    1.电路电源部分架构简图
    2.问题排查思路
    为了尽可能避免后端电路可能产生的干扰,直接将电池到功放电路的PCB走线割断。仅测试充电模式,此时电路中主要的电路为:
    实际测试数据如下:
    垂直方向数据
    水平方向数据
    从数据可以看出,垂直方向测试数据超过了限值。
    3.问题分析
    此充电模块为升压电路,将输入电压5V转化为8.7V给电池充电,该充电IC型号为ETA6071,通过查阅芯片规格书,其推荐电路如下:
    我们先分析常见的升压电路造成EMI的问题源头以及常见处理方式,再回过头来对该电路进行整改。
    3.1升压电路拓扑:
    3.2 升压电路电磁骚扰分析与对策
    (1)高频噪声环路
    在升压电路工作过程中,开关开端瞬间会产生瞬时变化的电流,即di/dt,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高频电流噪声,其电流环路如下:
    对策:尽量减小高频噪声环路面积,常用小电容实现这个目的。
    (2)开关节点噪声
    在开关节点处,在开关开断瞬间,电压发生快速变化,即产生dv/dt,这个噪声通过结电容耦合到大地或其他线路,造成了我们常见的共模噪声源,简易示意图如下:
    对策:尽量减小节点的铜走线面积,从而达到减小结电容的目的;在电路模块中比较长的走线上增加共模滤波器,常见的位置为电源端口,用来阻断共模噪声回路;增加RC吸收电路,用于吸收节点处电压的振铃现象。
    (3)二极管反向恢复噪声
    对策:一般在二极管的两端并联一个RC吸收电路,用于吸收二极管处的电压波动。
    4.案例整改分析
    回到我们的案例上来,以下是该芯片的推荐电路layout图:
    由图可以看出,从输入端电容到芯片地的回路已经尽量保持最小,但为了给高频噪声提供一个低阻抗回路,此电路还需要增加高频电容进行滤波。
    客户实际layout如下:
    与推荐电路对比,电路布局差异不大,同样需要增加高频电容进行滤波,此外,该电路还存在一个问题,客户的电路模块离端口太近,这样噪声很容易耦合到端口线束上并辐射出去,导致在板上的滤波无效。
    实际整改措施:
    (1)在线束上加共模滤波器,用于抑制耦合到端口线束上的共模噪声辐射;
    (2)增加滤波,减小噪声高频回路
    ①在电源输入端到电感前加100nF电容
    ②在电路开关节点加吸收滤波电路:4.7nF+10Ω
    ③输出增加高频电容滤波,此处为100nF,电容的位置需要特别注意,如下图所示:
    通过以上的整改之后,测试数据如下:
    从数据上可以看出,垂直方向相较于未整改已经有很大的改善。

    、总结

    电磁兼容整改需要依靠工程师在实践中的日积月累,每一次被折磨的过程都是我们成长的过程,希望以上案例的整改经验,能够给各位工程师提供一点帮助,不足之处还望指正。

网友:
    电磁兼容非常依靠实践中的日积月累

网友:
    :hug::hug::hug::hug::hug:

网友:
    很稀饭,内容专业和深度,全面丰富,好好琢磨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