锂电池设计

楼主(2023-03-07):
    由于电池与主板有一定距离,经过测试,需要在主板与电池的焊接点处添加大电容(470uF),主板在段时间有较大功耗时,也比较干净。反之,如果按充电电路设计,只放10uF级别电容时,主板有短暂大电流动作时,会产生噪音。
    请问一下,在电池这个焊接点处直接添加一个470uF大电容,会有什么弊端和安全隐患吗?

网友:
    大电容,小电容滤波的噪声不一样

网友:
    大电容更侧重低频

网友:
    电解电容本身有漏电流,不建议这样使用,可以加个104的瓷片电容,和高频电感

网友:
    没有什么影响,可以使用

网友:
    小电容用于滤波,大电容用于储能,你这个短时间大功耗是需要大电容的,没啥问题,就是上电的瞬间电容充电电流会比较大

网友:
    写的很好的贴子、

网友:
    应该没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