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Cadence Sigrity] Sigrity Power SI仿真电源没有电感模型,如何自己建立一个电感模型

楼主(2023-03-07):
新手求教!!!Sigrity Power SI仿真电源没有电感模型,如何自己建立一个电感模型

网友:
    如果有电感的一阶或二阶RLC参数,可以用spice语法写一个,或者做个测试板测一下,或者到一些知名厂商网站上找个近似的,

网友:
    试试murata的SimSurfing软件呢,选择对应的电感直接输出S参数或Spice model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