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选择合适的液位传感器

楼主(2023-03-08):
如何选择合适的液位传感器?
液位传感器的种类那么多,我们改要如何选择适合装备的传感器?
首先要考虑液体介质特性,介质中杂质成分比例,是否容易结垢等,避免后期使用影响液位传感器的测量精度。
其次要考虑工况,比如压力、温度、液位范围,从而确定液位传感器的选择范围;
还要考虑安装方式:安装设备工艺上液位传感器的开口位置、口径、标准、材质等 ;
最后还要考虑:液位传感器的售价;仪表厂家的初选;维修及维护;售后服务等。
深圳市能点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研发,生产,销售各类液位传感器,流量控制传感器,光电位置传感器,光电倾倒传感器等产品的高科技公司。

网友:
所测液体静压与该液体的高度成比例的原理,采用隔离型扩散硅敏感元件或陶瓷电容压力敏感传感器,将静压转换为电信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