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利用下方的图片进行快速定位到导致硬件错误中断的地方

楼主(2023-03-08):
如何利用下方的图片进行快速定位到导致硬件错误中断的地方。使用的mcu是EFM32GG12B410F1024

网友:
没用过这个芯片,不过PC一般都是指程序存储地址吧

网友:
一般程序成功编译后,会有一个后缀LST的文件,里面有写明各程序存储地址所对应的语句,查查有问题的地址是什么语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