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路图绘制中怎么更新刚修改过的元器件

楼主(2023-03-08):
电路图绘制过程中放置元件后发现元件有问题,然后打开库修改了一下,然后关掉元库在原理图中放进修改过后的元件,出现错误,提示需更新,怎么更新?

网友:
你用的是啥pcb制作软件啊?需要说清楚啊,不同的软件操作方法不一样的哦

网友:
将原理图所在的原件库进行更新。

网友:
    在原理图 design cache 中更新

网友:
    重新绘制一个,或者直接在原理图中对原理图封装进行编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