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各位:altium designer多通道复用问题

楼主(2023-03-08):
请教各位:altium designer多通道复用问题(如图),同一元器件同时输入、输出若干信号,端口如何设置,多谢!

网友:
你这到底是几个输入复用呢?还是输出复用呢

网友:
输入、输出都要复用,每八个为一组,都接在同一IC上,试了好几个方法接口(P?)都无法连上NET,现在只好用手工连接

网友:
直接拉一条总线,各个引脚用分线,复制粘贴

网友:
把每个信号分解后再组合,就是麻烦

网友:
请自行网上找资料学习AD功能模块的复用方法,以及PCB设计中ROOM复制的功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