最近正想搞个0–150M,增益不小于80 DB的宽带放大器

楼主(2023-03-08):
最近正想搞个0–150M,增益不小于80 DB的宽带放大器!请问在EMC方面应该注意什么问题呢?

网友:
宽带放大器设计时特别要注意低噪声问题,比如要电源供给必须足够稳定

网友:
1. 注意输入和数出的阻抗匹配问题,比如共基输入射随输出等
2. 各级的退偶问题,包括高频和低频纹波等
3. 深度负反馈,以及防止自激振荡和环回自激等
4. 带通滤波气的设计问题

网友:
不好回答,看不到实际的设计,一切建议还是老生常谈:
注意EMC的三要素,注意传导和辐射路径,注意电源分配和地弹噪声。150MHz是模拟信号带宽,数字信号的上升沿多快呢?如果转折频率也在150MHz以下,个人认为,传导耦合,电源平面辐射将是主要考虑的因素,先做好电源的分配,分割和去耦电路吧。80dB,增益够高的,做好前极小信号及其参考电源和地的隔离保护,尽量降低这个部分的电源阻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