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asyArm2104 开发板上的 ISP 下载的时候通讯不上.请问,要跳 JP6 吗

楼主(2023-03-08):
EasyARM2104 开发板上的 ISP 下载的时候通讯不上.请问,要跳 JP6 吗

网友:
可以自己试一下: 1.是不是接的 UART0 口 2.系统晶振(XATL.Freq)是不是 11059.2kHz

网友:
串口选择是否正确
要求你复位的时候你是否有复位

网友:
ISP 使能跳线使用 JP1(JP6 和 JP7 保持主 JTAG 调试状态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