数字电源的实际应用范围

楼主(2023-03-08):
数字电源目前使用在哪些产品领域。

网友:
数字电源应用领域非常多,有通信,新能源,医疗等等。

网友:
数字电源的“通信”功能,数字电源的“数控”功能,数字电源对温度等参数监测功能。

网友:
有多种定义。
通过数字接口控制的开关电源(它强调的是数字电源的“通信”功能)。
具有数字控制功能的开关电源(它强调的是数字电源的“数控”功能)。
具有数字监测功能的开关电源(它强调的是数字电源对温度等参数的“监测”功能)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