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VS管器件选型技巧

楼主(2023-03-08):
        TVS是Transient Voltage Suppressor的简称。是一种二极管形式的高效能保护器件。它的外型与普通二极管相同,但却吸收高达数千瓦的浪涌功率。当TVS二极管的两极受到反向瞬态高能量冲击时,它能以10-12秒量级的速度,将其两极间的高阻抗变为低阻抗,吸收高达数千瓦的浪涌功率,使两极间的电压箝位于一个预定值,有效地保护电子线路中的精密元器件,免受各种浪涌脉冲的损坏。下面优恩半导体介绍一下TVS管的选型步骤:

1.最大峰值脉冲功率:确定电路的干扰脉冲情况,根据干扰脉冲的波形、脉冲持续时间,确定能够有效抑制该干扰的TVS峰值脉冲功率。

2.TVS管的反向变位电压即工作电压(VRWM)--选择TVS管的VRWM等于或大于上述步骤1所规定的操作电压。这就保证了在正常工作条件下TVS管吸收的电流可忽略不计,如果步骤1所规定的电压高于TVS管的VRWM,TVS管将吸收大量的漏电流而处于雪崩击穿状态,从而影响电路的工作。

3.确定待保护电路的直流电压或持续工作电压。如果是交流电,应计算出最大值,即用有效值*1.414。

4.所选TVS管的最大箝位电压(VC)应低于被保护电路所允许的最大承受电压。

5.如果知道比较准确的浪涌电流IPP,那么可以利用VC来确定其功率,如果无法确定功率的大概范围,一般来说,选择功率大一些比较好。

6.单极性还是双极性-常常会出现这样的误解即双向TVS管用来抑制反向浪涌脉冲,其实并非如此。双向TVS管用于交流电或来自正负双向脉冲的场合。TVS管有时也用于减少电容。如果电路只有正向电平信号,那么单向TVS管就足够了。TVS管操作方式如下:正向浪涌时,TVS管处于反向雪崩击穿状态;反向浪涌时,TVS管类似正向偏置二极管一样导通并吸收浪涌能量。在低电容电路里情况就不是这样了。tvs管选型时应选用双向TVS管以保护电路中的低电容器件免受反向浪涌的损害。

网友:
TVS是采用半导体工艺制成的具有单个PN结或多个PN结集成的器件。

网友:
TVS 反向并联在电路中,当电路正常工作时,处于高阻状态截止可以理解为开路。

网友:
TVS迅速由高阻状态变为低电阻状态,泄放由异常过电压导致的瞬时过电流到地,同时把异常过电压钳制在后级电路可承受的安全水平之内,从而保护后级电路免遭异常过电压的损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