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触发器详细的说一说!

楼主(2023-03-08):
D触发器详细的说一说!

网友:
具有记忆功能的,具有两个稳定状态的信息存储器件,是构成多种时序电路的最基本逻辑单元,也是数字逻辑电路中一种重要的单元电路。

网友:
D触发器在数字系统和计算机中有着广泛的应用。触发器具有两个稳定状态,即"0"和"1",在一定的外界信号作用下,可以从一个稳定状态翻转到另一个稳定状态。

网友:
触发方式有电平触发和边沿触发两种,D触发器的次态取决于触发前D端的状态,即Q(n+1)=D。因此,它具有置0、置1两种功能。
D触发器的应用很广,可用做数字信号的寄存,移位寄存,分频和波形发生器等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