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教小功率直流永磁电机设计中EMC的方法和事项。

楼主(2023-03-08):
求教小功率直流永磁电机设计中EMC的方法和事项。生产了一款90W的直流永磁电机(110~120V,转速2000/分钟)EMC一直超标,生产后先把16槽改24槽,有做了轴绝缘,未能达标!现在又要设计生产125W的电机,如何处理?

网友:
直流永磁电机设计中EMC问题,主要由于电机转动中产生反电动势和换相时引起的打火。

网友:
可以使用RMxpert来设计优化电机参数,Maxwell2D来仿真EMI实际辐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