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高手,lpc2104 和 lpc2114 外部晶振接法

楼主(2023-03-08):
请教高手,lpc2104 和 lpc2114 外部晶振接法。原来我用 LPC2104 做的板子,外部晶振接到 X1 时不可用.后来接到 X2 上时好象可以用,但这与资料上的说法好象有点出入.现在我想换 LPC2114 改版,但不想再次改版了.故在此请教外部晶振接法 9 i" g& i2 j8 C% F

网友:
使用外部无源晶振,晶振两个管脚无需连接,与 51 单片机基本一致;时钟信号由 X1 输入

网友:
晶振的稳定性比电容高利用逻辑门路的传输延迟时间,将奇数个与非门首尾相接,就可以构成一个基本环形振荡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