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MC145152+mc1648+mc12022做调频电路

楼主(2023-03-08):
请问我正用MC145152+mc1648+mc12022做调频电路,将音频信号加到变容二极管之间后1648输出频率为何改变了?

网友:
当然变了,变化规律随着所加信号而变,这就是调制啊,只是我不知道载波 从哪个接口输入的?

网友:
做了一个跟你一样的频率是94MHZ-----135MHZ一点也不失真,加音乐,频率不会变的。你这样的问题一般,频率没有锁定,或者是输入音量太高了,所造成的。对了问你一下,你有没有,编写这个发射机的程序图,我程序不会编写。我是用拔码开关代替的。

网友:
这个很简单,可以用UPB571C+MC145151P2做锁相环就可以了。软件的用BH1415+MCU也可以,我都做过这些发射电路,效果都很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