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Cadence Sigrity] 求教,Sigrity Power SI仿真时,怎么将port加在电感焊盘上

楼主(2023-03-08):
求教,Sigrity Power SI仿真时,怎么将port加在电感焊盘上

网友:
一定要给焊盘加端口,端口(port)一定要加在cond层中(器件有几个焊盘脚,就画几个)port然后全选图形,EM—component-create EM Mode and Symbol,

网友A:
    先创建一个空的port,手工选中焊盘的node以后,点击图标栏的+号,再选择一个地的node,单击-号即可

网友:
    :hug::hug::hug::hug:

网友B:
    阿杜老师说的对,也可以右键HOOK+,地node右键HOOK-

网友(点评):
是吧,阿杜老师很厉害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先创建一个空的port,手工选中焊盘的node以后,点击图标栏的+号,再选择一个地的node,单击-号即可

    感谢!感谢!解决了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    阿杜老师说的对,也可以右键HOOK+,地node右键HOOK-

    感谢!感谢!解决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