使用ORCAD画器件的时候出现的问题

楼主(2023-03-09):
不知道大家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没

网友:
    提示信息的符号库不存在或者没有编辑权限

网友:
    打开的文件要么正在使用要么就是只读 看是不是你的软件权限不够造成的

网友:
    自动更新的时候,系统自动改成可读了。我以前就是这样的

网友:
    去掉只读属性或另存一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