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1单片机中中断允许寄存器设置问题?

楼主(2023-03-09):
图片中划红线部分所说的“对于本例,由于不需要定时器0中断,因此,此项可不设置,因为默认状态下定时器中断是关闭的”这一段话如何理解,明明程序中需要进入中断程序,如果不设置IE寄存器值则定时器0中断就会被屏蔽掉,这难道不矛盾吗?

程序代码在这

网友:
要用到定时器中断就打开它,不用就不管它,因为它默认是关闭的

网友:
是说这一程序应该是需要定时中断的,但是书中给出了可以不需要定时器中断的结论,我就很困惑。

网友:
同九义,何汝秀,吾不及。 感谢分享。

网友:
电流需要的过大,就不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