开路故障和短地故障同时报

楼主(2023-03-09):
芯片L9709的引脚进行底层的故障诊断,其中的SOL1引脚进行开路故障诊断,模拟开路故障后,开路故障标志位置位,但是短地故障标识位也会置位(无规律闪烁),请问是什么原因。下图是诊断阈值电压:

开路后的引脚输出波形如下图:

请问这个问题怎么解决

网友:
诊断的地方就是L9709芯片SOL1引脚,开路情况没有外接电路,只是接了一个反压二极管

网友:
一不附数据手册,二不放原理图,没人会来解答一颗没使用过的芯片问题的(ST官网都找不到数据手册的芯片)

网友:
软件增加滤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