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个建立规则的skill,线宽线距差分线对

楼主(2023-03-10):
最好像AD一样直观列表表达出来 ,有推荐吗?
已知电路精灵有这个功能,或者有方法提取skill

网友A:
    你这个想法很好

网友:
    如果差分对少,就不影响
    如果多就得找便捷的方法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你这个想法很好

    差分组 有十几组  要建立不同规则 所以想有没快捷方法

网友:
    EDA365 Skill 2.7版本里面有

网友:
    可以做一个