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Allergo中如何将铜皮与焊盘融合起来

楼主(2023-03-10):
比如,我铺设5V网络的铜皮,希望与5V的焊盘融合起来。但是软件却将它们隔离开了:

网友:
    Edit-Properties   Find操作对象选择“PIN”   点击器件焊盘  弹出Edit Property选项框  找到Dyn_Thermal_Con_Type-点击Assign 第一个选项    Cdn_All  改为Full_contact

网友:
    可以到铜皮属性设置里面把连接方式改为Full_contact

网友:
    敷铜默认是这样的,如果只是几个pin脚与地融合的话,先find里面只选中pins,然后选中你需要融合的几个pin脚,点击edit-properties,找到DYN_THERMAL_CON_TYPE选项,选择FULL_CONTACT即可

网友:
    不错,很好的经验分享,辛苦麻烦了,欠缺这方面的资料,非常感谢。

网友:
    八步设计反激式开关电源变压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