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VS二极管的选型步骤和选型问题

楼主(2023-03-10):
与保护器件并联使用的电压型保护器件,速度快,冲击脉冲功率高。正常高阻抗,超过击穿电压后导通将两端电压钳位在VC(即被保护的电压级别)
  命名规则SMAJ/BJ/CJ/DJ分别表示不同的脉冲功率为400W/600W/1500W/3000W的表贴封装,A单行、CA双向(交流信号),对多线保护用阵列。数据型保护需要考虑低C值,C值太大衰减越厉害,当速率》10MHZ,C<60PF;当速率》100MHZ,C<20PF;
  温度影响
  一、TVS二极管的选型步骤如下:
  1.确定待保护电路的直流电压或持续工作电压,如果是交流电,应计算出最大值,即用有效值*1.414。
  2.TVS管的反向变位电压即工作电压(VRWM)--选择TVS的VRWM等于或大于上述步骤1所规定的操作电压。这就保证了在正常工作条件下TVS二极管吸收的电流可忽略不计,如果步骤1所规定的电压高于TVS二极管的VRWM ,TVS二极管将吸收大量的漏电流而处于雪崩击穿状态,从而影响电路的工作。
  3.最大峰值脉冲功率:确定电路的干扰脉冲情况,根据干扰脉冲的波形、脉冲持续时间,确定能够有效抑制该干扰的TVS二极管峰值脉冲功率。
  4.所选TVS二极管的最大箝位电压(VC)应低于被保护电路所允许的最大承受电压。
   5.单极性还是双极性-常常会出现这样的误解即双向TVS二极管用来抑制反向浪涌脉冲,其实呢并非如此。双向TVS二极管用于交流电或来自正负双向脉冲的场合。TVS二极管有时也用于减少电容。如电路只有正向电平信号,那麽单向TVS二极管就足够了。TVS二极管操作方式如下:正向浪涌时,TVS二极管处于反向雪崩击穿状态;反向浪涌时,TVS二极管类似正向偏置二极管一样导通并吸收浪涌能量。在低电容电路里情况就不是这样了。应选用双向TVS二极管以保护电路中的低电容器件免受反向浪涌的损害。
   6.例如知道比较准确的浪涌电流IPP,那么就可以利用VC来确定其功率,如果无法确定功率的概范围,对于TVS选型的一般来说,选择功率大一些比较好。

     二、TVS二极管的选型应注重以下问题:
         根据反向关态电压(等于最高正常工作电压)来选型,也就是型号的电压
         击穿电压也就是开始触发进入导通时的电压,低于改值不会雪崩
        钳位电压也就是导通后呈现的电压,应小于被保护器件的最大安全电压
  ①最大箝位电压VC要小于电路允许的最大安全电压。VC=KC×VBR (其中KC=1.2~1.4)。
  ②截止电压VRWM大于电路的最大工作电压,一般可以选择VRWM等于或者略大于电路的最大工作电压。
   ③额定的最大脉冲功率(TVS二极管参数中给出) PM要大于最大瞬态浪涌功率。
    反向关态电压Vwm=VBR*K (其中KBR=0.81或0.85)

网友:
板级电路有支持USB3.0的type-C输出接口,用于外接USB存储设备。VBUS信号由CC管脚检测芯片输出,在板级边缘VBUS电源线通过TVS管旁路并联到地。

网友:
一个case,当前在电路中所使用的TVS管处于缺货状态,需要评估其他厂商的同类型管子能否替代当前器件,给出评估理由