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一下这是什么电路

楼主(2023-03-10):
请问一下这是什么电路

网友:
    自动切换方向RS485电路

网友:
    第一感觉是485转TTL

网友:
    看着像单片机程序下载电路

网友:
    USB串口板吧

网友:
    74hc04的引脚序号和定义是错的

网友(2023-05-24):
    ttl转下载电路

网友(2023-08-26):
    485转TTL电路

网友:
    RS485电路板,坐等高手解答

网友:
1、应该是带自动收发的485转uart TTL电路;2、画此图的绝对是个人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