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什么覆铜后只显示外框,没有显示铜皮

楼主(2023-03-10):
    一样的参数,不知道咋回事第一块出现了铜皮,后面的全都没有铜皮了,其他层不能出现铜皮了,该从哪方面查看解决

楼主:
    后面的只有外框

网友A:
    1、在平面-平面分配下面,将层改为动态
2、进行项目整合,进行更新
一般就解决了

如果没有,看下是否覆盖到该平面的所在网络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1、在平面-平面分配下面,将层改为动态
2、进行项目整合,进行更新
    一般就解决了

谢谢你,已解决

    边框有个布线边界限制了

    边框有个布线边界限制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