测量PCB电磁辐射很麻烦,采用的是频谱仪加自制的近场探头

楼主(2023-03-10):
我们现在测量PCB电磁辐射很麻烦,采用的是频谱仪加自制的近场探头,先不说精度的问题,光是遇到大电压的点都很头疼,生怕频谱仪受损。不知能否通过仿真的方法解决。

网友:
EMI的测试包括近场探头和远场的辐射测试,任何仿真工具都不可能替代实际的测试。

网友:
Ansoft的PCB单板噪声和辐射仿真工具SIwave和任意三维结构的高频结构仿真器HFSS分别可以仿真单板和系统的近场和远场辐射,以及在有限屏蔽环境下的EMI辐射。

网友:
仿真的有效性,取决于你对自己设计的EMI问题的考虑以及相应的软件设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