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用 LPC2104 扩展 D12 有没有问题

楼主(2023-03-10):
请问用 LPC2104 扩展 D12 有没有问题; Q7 G7 |; k. E9 N: {

网友:
可以使用模拟总线,速度比 51 快几倍.

网友:
LPC2104微控制器是飞利浦半导体公司推出的16/32位 ARM7TDMI—S CPU,并带有128/256K字节 的高速Flash存储器的微控制器。128位宽度的存储器接口和独特的加速结构使32位代码能够在最大时钟速率下运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