运放的选取标准和规则

楼主(2023-03-10):
一:运放的分类
1.1 高速型>10V/S

产品优势:高速轨到轨输出,低静态工作电流,低噪声密度,快速建立时间及恢复时间

应用领域:视频播放器,通信设备,平板电脑,VGA/RGB/YPBPR应用,DVD/CD,EPON/GPO
1.2 零飘运放

产品优势:低功耗、高速轨到轨输入/输出,低静态工作电流,低噪声密度,零漂移,低温漂,抗RF干扰功能

应用领域:温度测量,压力传感器,工业仪表,医疗仪器,精密电子设备,热电偶传感器,便携式设备
1.3 高精度 Uio  Iio小

产品优势:轨到轨输入/输出,低静态工作电流,低噪声密度,抗RF干扰功能

应用领域:血压计,血糖仪,电波钟,低功耗设备,传感器接口,便携式系统,移动通信,可穿戴设备
1.4 高电压>20V

高阻值>1GΩ  JFET COMS  低功耗 <500uA

产品优势:轨到轨输入/输出,低静态工作电流,低噪声密度,抗RF干扰功能

应用领域:血压计,血糖仪,电波钟,低功耗设备,传感器接口,便携式系统,移动通信,可穿戴设备
1.5 低电压

低电压轨到轨输入/输出,低静态工作电流,低噪声密度,抗RF干扰功能

应用领域:烟雾报警器,高精度体重秤,电波钟,低功耗设备,传感器接口,便携式系统,移动通信,可穿戴设备

大电流>30mA   宽带型>5MHZ
1.6 低噪声

产品优势:高带宽轨到轨输入/输出,低静态工作电流,低噪声密度,快建立时间,抗RF干扰功能

应用领域:正弦波矢量控制器,变频器,伺服器,无人飞机,通信设备,传感器放大,A/D转换器,电池供电设备,音频设备
1.7 高压通用运放

产品优势:宽输入电压,低噪声密度

应用领域:DVD播放器/家庭影院,化学和气体传感器,数字万用表/手持设备,网络通讯设备,温度传感器/控制器,无刷直流/永磁步进电机
二.如何选择运放

  一般情况下运放有专业公司TI,ADI等,其提供上述各种针对不同场合的运放,我们在使用运放时候,可以根据应用场合和指标需求进行筛选,无需对运放的设计有过多了解,如何正确选择运放?

运放的选择主要要注意几个参数,供电范围,增益带宽积GBW,压摆率SR,负载特性SC,输出失调电压VOS。
2.1:信号源的性质

        根据信号是电压源还是电流源,内阻大小,输入信号的幅值及频率的幅值及频率的变化范围等,选择运放的差模输入电阻Rid,-3db带宽(或单位增益带宽),转换速率SR等指标参数。
2.2:负载的性质

        根据负载电阻的大小,确定所需运放的输出电压和输出电流的幅值,确定供电电源轨。对于感性和容性负载,还要考虑频率输出等参数的影响。对于输出电路,还需考虑电路的端口保护问题,实现各种兼容。
2.3:精度要求

        对模拟信号的处理,如放大、运算等,往往都有精度要求;如电压比较,往往提出响应时间,灵敏度。根据这个要求选择运放的开环差模增益Aod,失调电压Uio,及转换速率SR等,也需要注意反馈放大电路的比例选取,输入端电阻的平衡,相位补偿以及电源信号质量等。
2.4:环境条件

          根据环境温度的变化范围,可正确选择运放的失调电压和失调电流,运放的功耗等。还有运放的运行模式。
3.运放使用的注意事项

 1.高精度运放使用电源质量需有保障,建议使用ldo供电,使用LDO需特别注意其输出电路的补偿等电路设计。

2.运放输入端不要浮空,可能会导致输出端到电源轨道,为了防止运放损坏还可以对运放进行限流防护

3.运放输入端电阻和反馈端电阻的关系,一般使用一样的阻值,由于一般运放有输入保护电路,所以输入电阻不能太大,过大的Ib*R会导致运放的输出偏差。而且电流型运放和电压型运放是否连接输入电阻各不相同。但是建议预留调试。平衡电容同理

4.对于差分输入,运放的电源也许配备满足正负输出。在充分了解输出负载的情况下,选择合适的跟随电路可以保证输出的指标。

3.精密电路对温度特别敏感,在保证运放符合指定温漂和Vos的情况下,还需注意反馈电阻精度和温漂的运算、以及DA温漂、DA位数、参考电压等,综合测试才能得到低温漂的设计电路。精密运放和精密电阻尽可能远离热源,保证指标的可靠性。

4.运放作为信号转换,其输出一般是低阻值,当输出连接外接电路,应该注意,过压,过流,ESD,外界电辐射等侵入信号的干扰,也许防止内部电路对外部的干扰,内对外一般可以忽略,对有开关电源的电路需特殊对待,设计有效的隔离手段和可靠的接地平面等。

4.精密运放温漂的计算及分析

网友:
用来衡量一个放大器能处理的信号的频率范围,带宽越高,能处理的信号频率越高,高频特性就越好,否则信号就容易失真,不过这是针对小信号来说的,在大信号时一般用压摆率(或者叫转换速率)来衡量。

网友:
对于直流信号,一般不需要考虑带宽问题,只需要考虑干扰及精度就可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