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DFB TO-CAN激光器的驱动电路问题

楼主(2023-03-10):
有大佬用过这种激光器吗?有没有相关的电路设计资料?有没有介绍激光器原理结构的资料呀?感谢感谢

网友:
这个激光器经常用,驱动这个激光要两个驱动:TEC驱动+Laser 驱动

网友:
能给提供个参考电路

网友:
这种电路结构是和TOF上的电路是一样的,通过电容放电来给激光器供电,因为测量的重频较低,比如说我重复频率25hz(40ms),激光器点亮1ms左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