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:LPC2114 的 V3 能否接 2.8V系统有多个外设

楼主(2023-03-10):
请教PC2114 的 V3 能否接 2.8V系统有多个外设,有一个使用 2.8V±5%的电平接口,其它使用 3.3V,那么 LPC2114 的V3 怎样接 V3 接 2.8V 电压基准是否可以,口线与其它 3.3V 的接口能否直接相连

网友:
建议不要超出手册说明的范围使用芯片.

网友:
采用模块 化的结构设 计思想,将设备分为主控模块和各个功能模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