初学射频要什么基础知识

楼主(2023-03-10):
初学射频,初学射频要什么基础知识?
不知道单片机与射频怎么结合起来?谁能推荐个开发板?谢谢

网友:
高数、微波技术基础、电磁场与电磁波、信号线性分析、高频电子电路。这都是基础了

网友:
推荐 约翰克劳斯  天线 第三版    在新浪知识库有下载的。

网友:
学东西要有耐心,要慢慢来,就什么就易了

网友A:
电磁场的课程太难了.

网友:
找个odm或者手机公司上上手,先把架构弄明白了,再慢慢补基础知识

网友(2023-04-13):
鑫成尔电子专业制作1-28层高频微波电路板,5.8g 24g LED灯感应微波雷达板,高精密,特殊工艺,1-32层PCB高频板,专业难度板:盲孔板、混压板、铜板、 1—32层 1-3阶HDI其中高频板的板材有:F4B,Rogers, TACONIC ,ARLON, TP-2等,吴小姐:13715293763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电磁场的课程太难了.

如果不是去做波导器件、电磁隐形材料、大规模阵列天线、微型滤波器,大概不需要很深入的电磁场理论。可以通过HFSS仿真软件,能察看和理解一般的电磁场的状态行为,基本上可替代枯燥的电磁场理论学习。

但对于大多数转行的工程师来说,HFSS也不容易学。或者是刚入门后,几天不用,就会忘掉。

兴趣是最好的老师,学以致用是最好的复习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如果不是去做波导器件、电磁隐形材料、大规模阵列天线、微型滤波器,大概不需要很深入的电磁场理论。可以 ...

你说的非常好。我本人就不是这个专业的。工作需要还需要学一下。

网友(2024-06-04):
哇,很好的资料,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