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,allegro 16.6 导出IPC文件时报错,如何解决

楼主(2023-03-11):
画完PCB,导出IPC-D-356A文件时报错,错误显示Error: Integer value 10000 can not be written in columns 64-67  on line 72.  ,将几个新做的元件封装删掉,就不会报错了,但这几个封装看不出来哪里做错了,请问谁遇到过这样的问题,怎么解决的?

网友:
设置方法:
    vi /etc/mysql/mysql.conf.d/mysqld.cnf
在[mysqld]下面添加一行:
    sql-mode="NO_ENGINE_SUBSTITUTION,ERROR_FOR_DIVISION_BY_ZERO"

楼主:
请问这是在哪里添加,怎么操作,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