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贴装元器件焊盘对于信号阻抗的影响

楼主(2023-03-12):
信号频率为1.5GHz,选用FR4板材,计算50Ω阻抗对应的线宽为0.34mm,但是电阻的焊盘尺寸大于0.34mm,其他贴装元器件的焊盘小于0.34mm,请问由于焊盘引入的阻抗变化影响大吗?怎么解决?

网友:
    对于频率1.5GHz 信号速率不太高  0402或0603焊盘带来的阻抗不连续影响,基本上可以不考虑,如果想考虑优化,那就把焊盘投影下参考平面做挖空处理,隔层参考,仿真一下看看阻抗如何。

楼主:
    好的,谢谢回复,这个思路很棒。

网友(2023-04-15):
    更高频率时,大焊盘有啥影响?可参阅公众号文章《看图说RF》第004篇原创文章:《004_微带线上串联RLC的最佳封装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