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下verilog代码的问题

楼主(2023-03-13):
    always @(posedge dri_clk or negedge rst_n) begin
        if(!rst_n) begin
        cnt <= 5'd0;
        op_code <= 1'b0;
        addr_t <= 1'b0;
            wr_data_t <= 1'b0;
            rd_data_t <= 1'b0;
            op_done <= 1'b0;
            st_done <= 1'b0;
            op_rd_data <= 1'b0;
        op_rd_ack <= 1'b1;
            mdio_dir <= 1'b0;
            mdio_out <= 1'b1;
        end
        else begin
            st_done <= 1'b0 ;
            cnt     <= cnt +1'b1 ;
        case(cur_state)
            st_idle : begin
                    mdio_out <= 1'b1;
                    mdio_dir <= 1'b0;
                op_done <= 1'b0;
                    cnt <= 7'b0;
                    if(op_exec) begin
                    op_code <= {op_rh_wl,~op_rh_wl}; //OP_CODE: 2'b01(写)  2'b10(读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ddr_t <= op_addr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_data_t <= op_wr_data;
                    op_rd_ack <= 1'b1;
                end
            end

    时钟沿来时,如果状态是st_idle 时,cnt到底是执行cnt  <= cnt +1'b1 还是 cnt <= 7'b0

网友:
    我是用图形化,测试的。在quarterII中

网友:
    执行cnt <= 7'b0,以最新的一次为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