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Cadence Sigrity] Power SI里PDN阻抗仿真结果曲线异常问题

楼主(2023-03-13):
新人求教,Power SI里PDN阻抗仿真结果曲线异常问题,所有结果曲线在10KHz处直线骤降,其他都正常平滑曲线
因内网原因无法截图,大概画了下曲线大概样子,就黄色圈中部分

网友A:
    把VRM设置为Short看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把VRM设置为Short看看

    有设置,设置之后在10K那一块儿还是有一小节乖点

网友B:
    你这个做的应该是开路PDN,主要把电容的模型检查一下,用SPICE模型要验证一下,检查SPICE语法端口是否正确,一般都是电容模型出了问题开路PDN才不对

网友:
    会用ADS的话,把SPICE模型导到ADS里面检查一下滤波频段和官网是否对得上,检查一下电容的相位特性是否正确,确定了电容模型是正确的才能保证仿真结果准确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    你这个做的应该是开路PDN,主要把电容的模型检查一下,用SPICE模型要验证一下,检查SPICE语法端口是否正确 ...

    确实电容模型的问题,感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