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legro封装高度,新手,请各位大侠帮忙

楼主(2023-03-13):
allegro画封装时高度无法设置,是灰色的,是什么问题啊,新手,请各位大侠帮忙解决下

网友:
    要用Setup-Areas->Package Height功能去设置

网友:
    Setup->Areas->Package Height 调出界面后,再点一下封装

网友A:
    请问如何选中封装?我的设置高度也是灰色,看上面的意思是没有选中封装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请问如何选中封装?我的设置高度也是灰色,看上面的意思是没有选中封装。

你要给它一个高度的区域,要在图上的SUBclass放置一个SHAPE,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    Setup->Areas->Package Height

网友:
    问题其实很简单,执行命令时,右侧find标签下的shape没有勾选上!!!

网友:
    层有没有问题,Select or add package shape,选一选看看。

网友:
    层有没有问题,Select or add package shape,选一下看看。

网友:
    怀疑你是不是层面没选择对啊 ! 只有这个层面才能添加高度!

网友:
    如果想改变高度,只需选中所画的封装,便可修改

网友:
the first, create shape Package geometry/place bound top. after, setup/area/package height and select shape place bound top and  edit value's height

网友:
    placebound选中没?

网友:
    Package Height,然后点击placebound

网友:
Setup->Areas->ackage Height,FIND菜单选中shape,点击place_boud的,这样器件高度设置栏才可以填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