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PS或FPGA输出的PWM信号驱动推挽变换器mosfet的驱动电路,帮忙看看哪里有问题吗?

楼主(2023-03-13):
DPS或FPGA输出的PWM信号驱动推挽变换器mosfet的驱动电路,帮忙看看哪里有问题吗?

网友:
①、去点R11;②、TLP2630是OC输出,pin6、pin7加上拉电阻;③如果是为了增大输出极驱动电路,R14、R15的意义何在?④如果为了隔离,U5电压也取5V意义何在?(岂不是DSP或FPGA的PWM直接驱动MOS管,成本可降很多)

网友:
TLP2630是两组光耦,输入端2、3脚要加限流电阻吧;还有TLP2630的输出是开集电极输出的,所以输出端6、7脚也要加上拉电阻。供参考。

网友:
减小R14R15阻值试试看,测量下芯片输出信号幅度,是否有输出电压.

网友:
Max4427的VDD需要滤波接0.1uf和4.7uf