竞争和冒险?什么是竞争冒险?如何检查?怎么消除?

楼主(2023-03-13):
竞争和冒险?什么是竞争冒险?如何检查?怎么消除?

网友:
只要输出端的逻辑函数,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简化成Y = A + A’ 或 Y= A · A’ 则可判定存在竞争-冒险。

网友:
1)修改逻辑设计,这主要包括去除互补逻辑变量和增加冗余项。
2)输出端并联电容,这主要利用了电容的充放电特性,对毛刺滤波,对窄脉冲起到平波的作用。
3)利用格雷码每次只有一位跳变,消除了竞争冒险产生的条件。
4)利用 D 触发器对毛刺不敏感的特性。
5)引入选通脉冲。